联想S510-00 BIOS PIH61F/TOPEKA10124-3

楼主(2017-02-25):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S510-00  故障滴滴响,不亮机,查各电压正常,装备刷BIOS,在论坛上下载了一个刷完亮机了,但是问题也出来了,风扇报错,而且只有两个USB口能用,4个不能用,看别的修友刷完也这样,所以断定BIOS的问题,然后又去某宝买,连着买了3个,问题都一样,就在快要灰心的时候准备再买最后一个,前面三个都是5元一个买的,最后一个店主直接开口20元,说一分钱一分货,我也是醉了。最后决定咬牙买一个试试,果然,刷完风扇不报错了,而且所有U口都能用了。特此发给大家,不要再走弯路了,别再去淘宝被骗了,一个程序,我一共花了35元,希望大家想刷直接下载我的就好,别去买了。

网友:
学习了,居然还会有这种情 况

网友(2017-11-16):
集显还是独显的,要是写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2018-04-03):
我的也是不显示 不知道刷了能不能用

网友(2018-09-05):
楼主的BIOS确实是好的,我的这个S510-00遇到的问题是开机蓝屏A5,进PE时刚到启动条就重起,把BIOS恢复出厂也不行,记得之前遇到过蓝屏A5好像是ACPI设置的问题,就在论坛里找了BIOS。论坛里的bios有两个问题,也就是楼主遇到的,开机报风扇错误,电脑总共6个USB接口,进系统后有三个都不能用,用万用表测USB接口没问题,就怀疑还是BIOS的问题,找到楼主的BIOS刷上就好了,BIOS还是中文的,风扇也不报错,USB接口也能用了,给楼主补个图吧
我的电脑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2021-09-14):
bioss很好一下亮机,谢谢

网友(2022-06-11):
我买了一个主板,换上后有BIOS密码,悲哀,这个BIOS看到的有点晚了

网友(2023-03-13):
我刷了 能开机 还是USB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