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i45装三五v上官不出拉低公共点 求指导

楼主(2017-02-25):
接修以神舟飞天ui45笔记本,公共点无电压不触发。刚开始维修以为bq24725的问题,量了一下条件正常。换芯片,换了一个不行。换了第2个还是不行。此处省略300字。
后来我发现只要我拿掉三五v的上下官,公共点正常。装上去就拉低变成三四v。
现在的问题时只要我把三五v的条件去掉一个,不让他产生三五v,公共点电压19v就正常。
装上去就拉低公共点,换过tps51125,还是同样的问题。
5v对地141,3v对地45,公共点对地400左右。线性三五v正常产生。

求指导 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附上图纸 图片

网友:
论坛里的高手呢,怎么没人啊。。。。。。

网友A:
不要考虑去掉上管公共点正常了 公共点阻值正常就按保护隔离不过来修 查公共点产生条件

网友:
3M 5M的上下管一起换了看看,如果换了还是一样只能慢慢查51125的工作条件了。问题应该还是在3V 5V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考虑去掉上管公共点正常了 公共点阻值正常就按保护隔离不过来修 查公共点产生条件

版主 公共点阻值300多算正常吧,这个机子公共点不是bq725产生的,后面还要通过一个mos管转换出来。(你帮我看下图纸)我拿掉后面转换的mos管子,公共点也没事。拿掉三五v上官公共点也没事。全装上去就被拉低了。修的没头绪了。。

网友B:
后面有短路,造成725保护了.
断了3/5V电感,公共点能否过?
跳过隔离,加电公共点看电流烧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面有短路,造成725保护了.
断了3/5V电感,公共点能否过?
跳过隔离,加电公共点看电流烧机.

断了3/5v电感,公共点能过啊。公共点短路吗?这个公共点不是bq725产生的。还要经过一个mos管产生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3v对地阻值低了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断了3/5v电感,公共点能过啊。公共点短路吗?这个公共点不是bq725产生的。还要经过一个mos管产生的。

断了能过,应该是3/5输出电路有短路造成,公共点不短路,
公共点的产生主要是725控制两个N管,电路设计还通过Q63来产生.
可以在公共点加电看电流是否短路电流,并烧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了能过,应该是3/5输出电路有短路造成,公共点不短路,
公共点的产生主要是725控制两个N管,电路设计还通 ...

烧鸡19v不短路啊,直接拿掉q63。5678脚接上19v正常,三五v都能出来。但是一装上q63.公共点没有 三五v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19v不短路啊,直接拿掉q63。5678脚接上19v正常,三五v都能出来。但是一装上q63.公共点没有 三五v也没 ...

既然这样就装好查隔离,检查一下隔离电路的几个管及充电芯片检测升压及芯片本身

网友(2024-10-05):
应该是三,五伏后级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