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 电流到1.1之后掉电重启

楼主(2017-02-25):
  前两天收到一个Z480红色款,电流跑到1.1之后就不继续了,然后换了一根内存之后就开始掉电。

之后看了看网上有好多说是南桥bios的问题,于是就刷了一个,吹上之后亮机。没想到一个bios还能导致掉电的问题,真是领教了。

附上南桥bios程序 板号:DALZ2AMB8F0  REV:F

Z480 南桥bios.rar

网友A:
我一看就知道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就知道BIOS了

从小看你就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就知道BIOS了

你真是太厉害了,怎么看出来的?教教大家吧

网友B:
楼主,你说的南桥BIOS,那么这个机器是不是也就这一个BIOS呢?

网友:
BIOS问题多啊

网友:
N480 BIOS有很多版本的

网友:
现在机器bios问题的太多了

网友:
BIOS越来越不稳定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功能多了 故障也多了

网友:
能收钱的就是大爷!

网友:
修的多了会发现     bios 导致好多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修的多了

网友:
现在拿到笔记本就想刷个BIOS

网友:
me模块坏了导致的掉电吧。不是比较新的南桥换了后要从新刷bios不然都掉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南桥BIOS,那么这个机器是不是也就这一个BIOS呢?

应该还有一个EC

网友B:
EC BIOS这个机器有两个BIOS?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程序损坏会引起开机掉电的,之前修过的一个机器bios程序损坏后开机能亮但是白屏,测屏供电都正常,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BIOS这个机器有两个BIOS?

我记得是两个,但是我没找到EC的  就先刷了南桥的

网友:
我对你崇拜

网友:
很多时候EC BIOS也会导致掉电。也是不明所以。学的理论是只挂在EC上的BIOS只是负者触发上电。上电的事就与他无关了。可是试过好多台刷EC BIOS好的

网友:
很多机器掉电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修电脑全靠猜

网友:
这不就是明显的拔掉内存不掉,上内存就掉电的BIOS  坏现象吗

网友:
能亮机后掉电,不是BIOS,就是温控。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   此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bios引起掉电多了去了

网友:
说明你修机不多啊

网友:
bios   什么问题都可能是他

网友(2022-04-05):
bios特别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