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1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2-25):
一台联想Z510的机器 开机不定时掉电 有时候开机几秒钟就掉 有时候几十秒  有时候几分钟   每次掉电的瞬间风扇的声音都会很大声响下才掉。  有谁修到过这个机器  可以告诉小弟下思路吗?

网友:
排查 散热 温控 供电等

网友:
看下温控吧

网友:
BIOS刷下吧

网友:
先排查bios

网友:
新机器都多刷几个BIOS

网友:
先从简单的BIOS和温控开始

网友:
可能还是哪组供电不稳定

网友:
先裸板带硬盘试一下,前几天修了一台sony就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温控 测测散热器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