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0 G2不触发

楼主(2017-02-25):
接手一台HP 440 G2 插电源 电源口灯闪烁 不触发 开关灯常亮 3V 5V正常 BIOS 刷过 哪位大师能指导下
不触发

网友:
shen
什么CPU 啊

网友:
板号多少 11241?这种板子灯闪都是触发有问题 重点查开机电路 PWRBTN#?EC的触发条件都满足了没有

网友:
给个主板图片看下

网友:
只是描述了现象 具体的线路测试下 不触发先查下EC 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就按不触发检查吗

网友:
不触发 查ec待机 南桥待机

网友:
换个Ec 这个机器经常坏Ec

网友:
查EC,查南桥,多找找,总会有线索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都查过了,都正常,南桥是跟CPU 一体的

网友:
你描述的都不清晰,最起码说下板子是什么板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