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会白屏苹果重启,重启几次又能进去

楼主(2017-02-25):
6p会白屏苹果重启,手机用着用着就白屏苹果重启,重启好几次又正常,看电影看了几个小时也正常,过一会又会重启,又的重启好几次才进的去,请高手指点先查哪里,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哪里虚焊了   按住cpu看看

网友B:
看样子像是cpu虚汗导致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哪里虚焊了   按住cpu看看

大哥硬盘有没有可能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硬盘有没有可能性呢

硬盘虚焊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像是cpu虚汗导致的吧

大哥硬盘有没有可能性呢

网友:
有原件虚焊或者通讯接触不良吧。

网友:
明显是CPU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