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块一样的故障,GA-G41MT-S2PT 2.1不跑马通病

楼主(2017-02-25):
差不多一年没发帖,没下载分了。发个经验通病贴
刚从海口回来接了台同行的主机,开机一看,有复位不跑马,先刷个BIOS   .果然,技嘉主板从来没有刷BIOS好过的!还是不跑马!G41应该又是GB南桥,打算换南桥!然后想起前不久也修了一台这样的主板,也是有复位不跑马,换桥没好,最后发现是电路断线了!不啰嗦,直接看图!
就是总线电压附件一堆MOS管这里,靠近USB接口这里第一个小MOS管的G级无电压,正常是高电平,直接从背面飞线解决!如果是第一次修肯定多少会换桥走弯路!不用谢,给分就行!

网友:
断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A: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断线呢

网友B:
一根线就修好了,那个mos管什么作用能引起不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断线呢

应该是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根线就修好了,那个mos管什么作用能引起不跑吗

没有点位图,没有图纸,不好说

网友C:
我也是GA-G41MT-S2板子出现不跑码情况
请教楼主说的第一个小MOS管是Q45还是Q46?

网友D:
没修过这里断线的啊  内存槽118断线的是有

网友E:
这线飞得好丑!至少看上去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GA-G41MT-S2板子出现不跑码情况
请教楼主说的第一个小MOS管是Q45还是Q46?

靠近USB左边第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修过这里断线的啊  内存槽118断线的是有

那个也多,故障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线飞得好丑!至少看上去不爽

心情好就飞漂亮点,懒起来就无所谓好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秒杀啊!!!高手!!

经验而已,高手算不上

网友G:
只能碰到后试试,也得看看这玩意到底是做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能碰到后试试,也得看看这玩意到底是做什么用。

很容易想去换桥

网友:
我很少去换桥,除非已经被我判断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太好看哦  如果给同行修 这样不过关

网友:
经验是好经验

网友H:
谢楼主分享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楼主分享这个通病

: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
厉害 修的很细心

网友F:
秒杀啊!!!高手!!

网友:
图片完全没看懂。Q45飞去哪里

网友:
就在背面啊,图文并茂你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秒杀啊!!!高手!!

修多了就水到渠成了,经验而已

网友:
经验之谈,谈不上细心

网友:
分数老是不够用怎么办啊

网友I:
唉 小白啥会能到你这境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唉 小白啥会能到你这境界

修多了自然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