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掉电

楼主(2017-02-25):
DELL N4030 板号09259-1M 亮机过一会风扇狂转掉电,换过温控,南桥,显卡,刷过N多BIOS还是一样的情况,难不成真的要换EC吗

网友:
修过这么多地方 怀疑EC就换个试试吧

网友:
该修的都修过了,也只能换EC看看了。

网友:
这么多都换了 换个ec也是分分钟的事啊

网友:
只能试试了

网友:
加焊下ec  不行就换 个看看

网友:
几个大芯片都换了  说不定是哪个小东西不良

网友:
估计跟ec没啥关系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
呵呵,这种奇葩问题也是不好修

网友:
估计  哪个小东西不良了 导致的    最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