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B75 开机故障

楼主(2017-02-25):
正常开机没反应 开机脚有3.3V 要拉个高电平给 BAT中间脚 才能触发 触发以后就正常了 放一夜又不行了 又要反复这样 —— ——
没反应

网友:
检查电池电压,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电池 电压没问题 放电都是试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望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你检查下是不是那个肖特基二级管有问题

网友:
跑下触发条件的线路,

网友:
CMOS电路没问题?

网友:
换下晶振。。。

网友:
查rtc电路 和晶震

网友:
明显Rtc电路问题 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