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 风扇报错

楼主(2017-02-25):
E49 风扇报错 板号11310-2
板号

网友:
你这个问题只能换个新的风扇试试 不行只能查风扇接口的数据线是否正常

网友:
先换风扇在修主板

网友:
换风扇啊

网友:
求助好写的好简单 换过风扇试过?

网友:
开机风扇转不转呀?换过新风扇还会报错?

网友:
首先要抽个风扇试吧 然后主板上有个贴纸下容易进水 上次修到过一个 风扇换了 ec换了 最后才发现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