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开机正常,进桌面不显示维修思路。。

楼主(2017-02-25):
在维修中经常碰到暗屏的,有时修不出来就直接飞线背光的开启电压(DISPON),之后有显示到进桌面那一下背光不能正常开启。

网友:
请问这个后面要查那个信号???

网友:
查开启背光开启信号,一般显卡驱动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