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不触发?开机不显?不加电?无待机?(头晕了)

楼主(2017-02-25):
大家好 作为新手 面对标题上的电脑故障 大概都是一个字"晕"  望前辈们体谅我们

有人在论坛上写得太有感觉了

不要出现什么不加电,不开机之类的含糊的故障描述。我们要的是专业的交流,谢谢合作。

故障描述如下:
如果不能触发的,可以这么讲
“有待机电流,不能触发”
“无待机电流,不能触发” 而不要写 有待机不开机
如果触发后不能显示的,可以这么写:
按下开机键能触发,但是不能显示,电流值上升到0.98A ,怀疑不能过显卡?
按下开机键能触发,但是不能显示,电流值到达0.48A,然后停止变化。怀疑CPU没有工作?
就不要写,不开机 这样描述啦。

好的 大家有什么说什么 谢谢指导!

网友:
是啊 有些人什么故障都说不开机

网友:
1有无待机电流?
2有无触发?
3触发后,不能显示...........?
问一下,123中哪个好修??哈哈,还是不问了。自己看吧

网友A:
这个习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习惯就好了

是的,老手都明白,新手就迷糊了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修笔记本或手机的标准语么?修主板貌似不用看电流值上升到多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修笔记本或手机的标准语么?修主板貌似不用看电流值上升到多少不。

笔记本。。。。。。。

网友(2017-04-20):
不开机:就是主机工作。而显示器没有图像显示)
不触发:机箱电源开关按无反应。打开机盖。用螺丝刀点开机针还无反应。
不加电:不好说。跟不触发差不多。风扇转一下就不转差不多把
不一定cpu风扇不转就是不触发。

以上是贴的,有不对请指数。

网友C:
还有,2楼的那个网指以前能看,现在说我的权限不够?到什么级别才够呢?

网友:
总感觉不触发和不加电不是不回事。常常有触发不加电的问题,各位朋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2楼的那个网指以前能看,现在说我的权限不够?到什么级别才够呢?

多发帖子,多回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