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看下这是什么牌子的平板

楼主(2017-02-25):
板号 MID1008L_MT8127
有大神有刷机包吗 给个刷机包

网友:
估计在这里也不好找到刷机包。

网友:
现在杂牌太多了

网友:
这个只有TB才有希望。

网友A:
山寨的东西不好找。。。后盖上什么标志都没有吗??

网友:
这个刷机包 估计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东西不好找。。。后盖上什么标志都没有吗??

什么标志都没有   又不能还原出厂设置

网友:
杂牌子估计找不到,希望不大

网友(2017-05-07):
一般型号 都在后壳上标注的,你仔细看看  是不是 磨掉了 ,还可以插上电脑 看能显示 啥型号不,仅仅靠板号找到刷机包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你这个也太山寨啦,连牌子都没有,刷机包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