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9933gn去保护

楼主(2017-02-25):
OZ9933GN去保护,12脚接地。

网友:
去保护有时候会烧芯片

网友:
这个表示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去保护 维修不提倡

网友:
我认为还是很好的帖子,反正都确认板已经坏了,何不去保护试一试,可以了就最好,如果烧了芯片,再换板就可以拉。

网友:
不一定是这样的。。灯管坏了一两根去保护也可以一直亮。。。。很不安全的。。。

网友:
去保护我烧了很多  现在宁愿改高压板也不去保护

网友:
去保护还是不要干了  往往都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A:
都是老LED的显示器,就去保护好了,不然谁买新的显示器呢

网友(2017-03-29):
引用 网友A:
都是老LED的显示器,就去保护好了,不然谁买新的显示器呢

是LCD机器,去保护有隐患,如果是灯管打火引起的高压保护,轻则烧机,重则火灾!
LED相对要好些,LED灯珠坏了,一般只影响背光局部光照。
但最好不要用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搞维修。既然电路中要设计这种保护电路,就是为了防止意外。

网友:
直接换灯管咯 动起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