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 风扇不狂转_K42JZ板号K42JR.4.1版本

楼主(2017-02-25):
好用 风扇不狂转_K42JZ板号K42JR.4.1版本

网友:
已验证 完美解决

网友:
试了确实好用,下了好几个,就这个风扇不狂转

网友(2017-04-27):
下4 个了    最后这个刷了才 不狂转   =  刷那几个 有的WIFI 打不开    风扇都是长转  这个好用   谢谢

网友:
补充楼主,机器是8显存的,我的是双核机器,刷完完美亮机

网友(2017-06-18):
感谢楼主奉献啊。我刚刚修到这个机器正好用上

网友(2017-11-12):
亲测可用!机器是K42Jr Rev:4.1、I5CPU、8显存,原机故障开机温度显示98度,风扇狂转,刷这个BIOS后OK!

网友:
亲测可用!机器是K42Jr Rev:4.1、I5CPU、8显存

网友(2018-03-14):
哦! 我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我的机器是K42IZ 的 4颗显存

网友(2018-09-20):
我是四颗显存的,刷上亮机,进系统声卡网卡打X

网友(2019-05-20):
可以亮机,不狂转,但是一会就掉电了

网友(2020-05-19):
我的是4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