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IH61MC-Q3开机不显无CPU电压

楼主(2017-02-25):
主板BIOS刷过无效,下载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363图纸,发现VRON开启信号没有,扫线发现连接到如下图的Q1的3脚上,Q1连至Q2,Q2的1脚有电压,却不能拉纸3脚,至使Q1拉低了VRON信号,更换Q2后,CPU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EN脚无电压比较好修

网友:
开启信号连接的三条腿的管子 故障率越来越高了

网友:
好经验 秒杀级别

网友:
技嘉H61有一部分也是这个故障 这个三极管坏

网友:
无开启的还算好修

网友A:
楼主!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图纸吗?

这个没图纸,只能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