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不过隔离

楼主(2017-02-25):
HP CQ40 不过隔离P2点电压位0.65 这个P2点的电压是哪里来的 按道理应该是19V的啊

网友:
PQ101都没通,哪来19V

网友:
AMD 独显的我有快主板150 不包邮  没修过的

网友:
保护了肯定不过去啊 看看是不是公共点短路 不是的话就查控制信号

网友A:
PD2的电压是从PQ101的体二极管流过去的啊,PQ101实际并没有导通。把电子元件基本原理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2的电压是从PQ101的体二极管流过去的啊,PQ101实际并没有导通。把电子元件基本原理补一下吧

P2 习惯性手误打成PD2

网友:
公共点如何 PQ101控制电压多少

网友B:
P2 这 原则上 肯定有19V的 因为PQ101的体二极管可以通过小电流的vin  如果没有 可能被拉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2 这 原则上 肯定有19V的 因为PQ101的体二极管可以通过小电流的vin  如果没有 可能被拉低了

公共点没有短路啊 本来这个机器是PQ103短路了,我换了之后就好了 ,后来我想把PQ101也换了 ,换好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PQ101 G极电压0V  P2点只有1.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没有短路啊 本来这个机器是PQ103短路了,我换了之后就好了 ,后来我想把PQ101也换了 ,换好之后就 ...

有没有可能是你换错管子了呢 pq101是P沟道的MOS  你换错 换成N沟道???

网友:
关键你没有告诉他怎么样才能导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