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3b奇怪问题

楼主(2017-02-25):
开机能跑码,EE、B0交替,有时能跑到2A但不显示就又从头跑了,上假负载各电压都正常,上真U有个奇怪现象,就是跑码过程中,内存、CPU、桥、还有vdda2.5都会突然跳变变低然后马上又恢复正常、并且这种电压跳变的频率和跑的码有某种同步的关系,桥供电芯片和内存供电芯片都是fp6326,这两个芯片都换过了没用,CPU、内存也都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老样子,求大神给出出主意。
在这个过程中也亮过2次机,不过都挺不多大一会。
哪们大神能奉献一下图纸,论坛里的图纸只有7.1,没有7.0的。感觉应该是内存供电一直在跳,想跑一下开启信号,没图纸跑了一会没跑出来。找不到来源。
不装U不装内存,内存供电负载电阻11欧正常吗?

补充内容 (2017-2-26 15:13):
跑线发现内存供电受控于IO的32脚,32脚的电压也是2.多在波动,把控制内存供电的场管短接GS极,内存电压稳定了,但是总线1.2V还是在波动。应该也是受控于IO,这种情况是不是IO坏了,别的东西坏会让IO这个样子吗?

网友:
有没有大神出来支支招,急呀?

网友A:
电压都跳变  这种故障确实是奇葩   一时还真想不出什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跳变  这种故障确实是奇葩   一时还真想不出什么好的维修思路

没有示波器不知道这种跳变是什么情况,如果是这个几个电压瞬间都消失了马上又上来了用表是看不出来的。跳变这后复位灯也会闪一下,刚才又换了个内存供电芯片,由于FB脚虚焊导致内存电压升高烧了一个245CPU。现在真的没思路了。

网友B:
5V、12V、3vsb这些都是稳定的,如果上假负载各供电也是稳定的,如果把BIOS芯片拿掉各大供电也是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12V、3vsb这些都是稳定的,如果上假负载各供电也是稳定的,如果把BIOS芯片拿掉各大供电也是定的,

电压跳这个会不会是复位针那里有东西拉低了呢,这个查一下看看

网友:
换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跳这个会不会是复位针那里有东西拉低了呢,这个查一下看看

复位针3.3稳定

网友:
时钟什么让这些电压低吗?这个真的不懂哦

网友D:
跑d3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换下时钟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d3 是什么意思??

不会停在D3,总是在变,拍不下来

网友B:
现在的情况是加也不跑码,几个主供电要跳变以一会才能达到标准电压,这种情况和时钟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情况是加也不跑码,几个主供电要跳变以一会才能达到标准电压,这种情况和时钟应该没有关系吧

这个时钟IC不好换啊,在的位置太不好了。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已经换了,这个U在别的机器上也好用

网友:
真把我弄服了,风枪烤了烤IO能跑到20了。过了一会又不行了。

网友E:
烤IO能跑到20,那就换IO吧?

网友:
店里好像也有一片  客户拿过来的 拿过来之前在别的地方加焊过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烤IO能跑到20,那就换IO吧?

这个板太愁人了,IO在两个插槽中间,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