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p-80 多开软件后 风扇旋转时噪音大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7-02-25):
RT    这种情况确定是风扇的事吗?  客户说重装过几次系统了,还是这么大的噪音,这是双风扇的,
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系统个人设置问题?
是不是主板哪个地方的问题?

我已经买了个风扇,2天后准备先换上试试,
如果还不行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风扇以常速运转?
我不懂哪根线是温控线,求指导,是不是把温控线剪断后就是常速旋转了?附图3张  如下:

求大师指点一二   在此谢过

网友:
既然定了,换了试试

网友:
是新的BIOS?

网友A:
bios我不知道, 我没有改动,要不我把bios给他恢复默认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我不知道, 我没有改动,要不我把bios给他恢复默认试试

bios
中可以调节的,在多少温度时,提高转速

网友:
送给专业修笔记本的吧,会把故障扩大的

网友:
先换上试试,先易后难

网友:
换了风扇在说啊

网友:
机械噪音 还是 空气流动噪音 是后者就这么地吧

网友:
开的程序多CPU占用高风扇就会狂转,先排除温度和系统,实在不行把扇热架换了

网友:
不知道哪个是检测 可以看供电 轻质给供电低压 转就慢了

网友:
不清楚的情况下,先换风扇靠谱。

网友:
把睿频加速关闭,会减少cpu产热,噪音会变小些,我遇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
先把风扇换了在说吧

网友:
还是先换风扇再说吧,噪音大风扇坏的比例也 很大的

网友:
刷BIOS不行吗

网友:
换一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