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电流2.5a不动,是bios问题吗,

楼主(2017-02-25):
联想s410的BIOS。跪求,

网友:
没有啊 楼主 到某宝上看看有没有

网友(2017-04-19):
刷一下试试 不就知道了 吗?

网友:
楼主的搞好了没

网友(2017-06-10):
2.5你这是有短路呢

网友A(2017-07-25):
电流到0.25吧   板载的U  不可能到2.5吧    我的也是这问题   刷了个BIOS   不管用

网友(2018-04-14):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0.25吧   板载的U  不可能到2.5吧    我的也是这问题   刷了个BIOS   不管用

你最好 怎么解决的。。。你最好 怎么解决的你最好 怎么解决的你最好 怎么解决的你最好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