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PRO 822排阻损坏,跑码到D1停住维修一例

楼主(2017-02-25):
故障现象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06808-1-1.html这位仁兄遇到的一模一样,开始的时候测试各项电压全部正常,就连内存119,120两脚电压也是正常的3.3v,时钟,复位肯定也是正常的,不然不会跑码的。不知道修哪里了,就在基地里面搜索,搜到了那位仁兄的帖子,就断电测量内存119.120脚的对地二级体阻值,发现119脚为661,119脚为735,差异明显。可是奇怪的是上电后这两脚电压又是正常的。
       照着那位仁兄的办法换掉那个822排阻,断电测量119和120 脚的对地二级体阻值,发现真的一样了,都为661,然后正常跑码点亮。
     结论:这两个脚不仅电压要一样,连两对地二极体值也要一样,估计差异不能超过5。要是没有那位仁兄的帖子,当测量到119脚和120脚的电压都是正常的3.3v后,绝不会想的到还要测量其对地二极体值。感谢那位仁兄!

网友:
不是都说华硕都爱坏822排阻吗

网友:
确实是电压正常就没有想太多

网友:
华硕的822已经不稀奇了

网友:
这故障确实不好查到啊

网友:
华硕通病822排阻啊

网友:
LZ总结得很好,加分

网友:
822连接系统管理总线吗

网友:
华硕822排阻是华硕的一大通病。遇到不好修的,直接全板换822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