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时钟不起振

楼主(2017-02-25):
板号LA-7981P,板上除了CPU电压没出,其他都出了,电流0.23A,根据时序查到第11步 PM_DRAM_PWRGD触发瞬间会有3.3V,后面被拉低,我以为是这里问题,修了很久,换了桥也都一样,后面用表笔点着25M晶振就会跳到0.34A了,并且PM_DRAM_PWRGD信号3.3V正常, PM_SYS_PWRGD_BUF也有1.5V产生,说明是25M晶振没起振,读不到BIOS就不会产生CPU供电,但是桥我都换了2个,不知道时钟晶振这部分怎么修了

另外有没人手上有这板子高清图片,论坛的高清图都点不开,看不清楚,我怀疑有没有掉件了

网友:
修好技术就很牛了

网友:
满足桥的所有供电就有了

网友A:
以前也是碰到过这个故障 一直不出25M 按照时序来也是不行 后来也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是碰到过这个故障 一直不出25M 按照时序来也是不行 后来也没解决

修了那么多单桥H6 H7系列的机器。还真没修到过这部分

网友:
好蛋疼的问题

网友:
测下电压够不够

网友:
谐振电容换了吗

网友:
时钟晶振  晶振电阻是否正常   谐振电容是否更换!

网友:
会拉低说明后面有小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B:
谐振电容,晶振都换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问题,也在找

网友:
没有示波器吗?

网友:
不行去淘宝买上一个  ·································

网友:
修好了 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谐振电容,晶振都换一下。。。。。。。

全都换过了

网友:
求大神啊,H7时序那些都没具体讲这部分,只知道起振读BIOS就这么概括了

网友:
有示波器,但没有波型

网友:
我这块板子是内在烧了,造成1.5没有,

网友:
刷了BIOS没有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不,只有明天内存供电IC到了再换上去试一下

网友:
关注。最终怎么解决。25m还和什么有关系的

网友:
期待最新的结果。

网友:
示波器看下波形

网友:
难道按照时序修还不行,还是这个不按常规出牌啊

网友:
分析的很好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评论楼主的这篇贴子不是因为想看而评论 ,也不是因为楼主写的多好而评论,我也不会说楼主厉害了。修好了 ...

就喜欢你这种老实人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的呢

网友D:
我昨天修的Y470不出CPU供电,也是25M 晶振无电压,也没有波形,换桥就亮机了,,

网友:
先修供电, 25M晶振是网卡的,不影响,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修的Y470不出CPU供电,也是25M 晶振无电压,也没有波形,换桥就亮机了,,

25M晶振影响CPU供电,没听说过,你把它拆了也不影响吧

网友:
时钟问题不好修,我一般直接换芯片试,不行就算了,

网友:
有时序可以看的

网友:
供电查有没一却

网友:
换过晶振和电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