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悬赏求助iphone6加电短路大电流

楼主(2017-02-25):
一台iphone6,充电过程中突然没有电,开不了机,拆下主板加电,马上短路,电流达到了1.5A以上,万能表测量主板上的电池接口,没有短路,加松香烧机,也没有什么地方明显发热,一般这个情况都是USB控制IC或者U1401坏了,逐个拆了,加电都是大电流,最后连1401下的玻璃管也拆了,依然短路,小弟新手一个,不敢再拆了,求助各位大神,最大可能是那个零件出问题?对有效的建议和帮助的,除了感谢我愿意奉献出我微薄的下载分,如果可以的话

网友:
vcc main短了吧   主电源看看呢

网友:
PP VCC MAIN短路吧   这个电压短路 你测电池接口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PP VCC MAIN短路吧

网友:
楼主试试楼上3位大神说的

网友:
主共电短路了.可以烧下

网友:
负载电路短路了,前三楼正解,负载电路打下阻值,短路的直接烧鸡

网友:
WIFI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