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三轮车直流接触器纸篓电动机60V 150A功能介绍

楼主(2017-02-25):
本人今天骑电动三轮车,然后电动车就坏了,正常启动有直流接触器有响声,今天开关起火转动转把,可能由于速度过快,不启动了,启动没有响声,然后开始从开关2根电源线开始查,主要查是否有开路现象,没有问题,检查控制器没有问题,检查电动机,为直流电机,为4根线,具体原理,检查直流接触器,检查不出来,于是上百度收索发现启动没有响声是接触器坏了的工作原理,于是把接触器拆下来,在淘宝买了一个60V 150A,换上就好了。

直流接触器的工作原理如下:当接触器线圈通电后,线圈电流产生磁场,使静铁心产生电磁吸力吸引动铁心,并带动触点动作: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两者是联动的。当线圈断电时,电磁吸力消失,衔铁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释放,使触点复原: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闭合。与交流接触器工作原理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交流接触器的吸引线圈由交流电源供电,直流接触器的吸引线圈由直流电源供电。
直流接触器是用在直流回路中的一种接触器,与交流接触器对应,其一般也有主触点、辅助触点和线圈触点。以图中所示的直流接触器为例。其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以最少的零件组装出顾客所需要的触点路数以及客户所需要的触点形式(常开,常闭和转换);该系列产品触点开断电压高,并采用横吹磁场灭弧,最高开断电压可达到220VDC.产品适用于程控电源不间断电源系统,叉车,电动车,工程机械系统。

目录
  • 1
    简介
  • 2
    选用方式
  • 3
    工作原理
  • 4
    交流区别
  • 5
    过流故障
  • 6
    选型注意事项

简介编辑
该接触器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以最少的零件组装出顾客所需要的触点路数以及客户所需要的触点形式(常开,常闭和转换);该系列产品触点开断电压高,并采用横吹磁场灭弧,最高开断电压可达到220VDC.产品适用于程控电源或不间断电源系统,叉车,电动车,工程机械系统。

选用方式编辑
直流接触器的选用方式。
1.选择直流接触器的类型 直流接触器的类型应根据负载电流的类型和负载的轻重来选择,即是交流负载还是直流负载,是轻负载、一般负载还是重负载.
2.直流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 直流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可根据经验公式计算 IN主触头≥PN电机/(1~1.4)UN电机 如果直流接触器控制的电动机启动、制动或反转频繁,一般将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降一级使用.
3.主触头的额定电压 接触器铭牌上所标电压系指主触头能承受的额定电压,并非吸引线圈的电压,使用时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压应不小于负载的额定电压.
4. 操作频率的选择 操作频率就是指接触器每小时通断的次数.当通断电流较大及通断频率过高时,会引起触头严重过热,甚至熔焊.操作频率若超过规定数值,应选用额定电流大一级的直流接触器.
5. 线圈额定电压的选择 线圈额定电压不一定等于主触头的额定电压,当线路简单,使用电器少时,可直接选用380V或220V的电压,如线路复杂,使用电器超过5h,可用24V、48V或110V电压(1964年国际规定为36V、110V、或127V)的线圈.

工作原理编辑
当接触器线圈通电后,线圈电流产生磁场,使静铁心产生电磁吸力吸引动铁心,并带动触点动作: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两者是联动的。当线圈断电时,电磁吸力消失,衔铁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释放,使触点复原: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闭合

交流区别编辑
直流接触器,主回路的电流是直流的。
交流接触器,主回路的电流是交流的。

过流故障编辑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坏,需要更换变频器。
过载故障
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机过载。其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如前者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如后者则要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
故障小结
1、总之,在设计、安装、使用变频器时一定要遵从变频器使用说明书的指导;
2、各电气设计人员,现场电气调试人员可以在此基础上完善此变频器参考。

选型注意事项编辑
直流接触器的其动作原理与交流接触器相似,但直流分断时感性负载存储的磁场能量瞬时释放,断点处产生的高能电弧,因此要求直流接触器具有一定的灭弧功能。中/大容量直流接触器常采用单断点平面布置整体结构,其特点是分断时电弧距离长,灭弧罩内含灭弧栅。小容量直流接触器采用双断点立体布置结构。
选择接触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主触头的额定电压≥负载额定电压。
2、主触头的额定电流≥1.3倍负载额定电流。
3、线圈额定电压。当线路简单、使用电器较少时,可选用220V 或380V;当线路复杂、使用电器较多或不太安全的场所,可选用36V、110V或127V。
4、接触器的触头数量、种类应满足控制线路要求。
5、操作频率(每小时触头通断次数)。当通断电流较大及通断频率超过规定数值时,应选用额定电流大一级的接触器型号。否则会使触头严重发热,甚至熔焊在一起,造成电动机等负载缺相运行。

编辑
本词条由“科普中国”百科科学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 审核 。

直流电机(direct current machine)是指能将直流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直流电动机)或将机械能转换成直流电能(直流发电机)的旋转电机。它是能实现直流电能和机械能互相转换的电机。当它作电动机运行时是直流电动机,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作发电机运行时是直流发电机,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1]

组成结构
直流电机的结构应由定子和转子两大部分组成。直流电机运行时静止不动的部分称为定子,定子的主要作用是产生磁场,由机座、主磁极、换向极、端盖、轴承和电刷装置等组成。运行时转动的部分称为转子,其主要作用是产生电磁转矩和感应电动势,是直流电机进行能量转换的枢纽,所以通常又称为电枢,由转轴、电枢铁心、电枢绕组换向器和风扇等组成。

定子
(1)主磁极
主磁极的作用是产生气隙磁场。主磁极由主磁极铁心和励磁绕组两部分组成。

直流电机(图1)

铁心一般用0.5mm~1.5mm厚的硅钢板冲片叠压铆紧而成,分为极身和极靴两部分,上面套励磁绕组的部分称为极身,下面扩宽的部分称为极靴,极靴宽于极身,既可以调整气隙中磁场的分布,又便于固定励磁绕组。励磁绕组用绝缘铜线绕制而成,套在主磁极铁心上。整个主磁极用螺钉固定在机座上,

(2)换向极
换向极的作用是改善换向,减小电机运行时电刷与换向器之间可能产生的换向火花,一般装在两个相邻主磁极之间,由换向极铁心和换向极绕组组成。换向极绕组用绝缘导线绕制而成,套在换向极铁心上,换向极的数目与主磁极相等。
(3)机座
电机定子的外壳称为机座。机座的作用有两个:
一是用来固定主磁极、换向极和端盖,并起整个电机的支撑和固定作用;
二是机座本身也是磁路的一部分,借以构成磁极之间磁的通路,磁通通过的部分称为磁轭。为保证机座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良好的导磁性能,一般为铸钢件或由钢板焊接而成。
(4)电刷装置
电刷装置是用来引入或引出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的。电刷装置由电刷、刷握、刷杆和刷杆座等组成。电刷放在刷握内,用弹簧压紧,使电刷与换向器之间有良好的滑动接触,刷握固定在刷杆上,刷杆装在圆环形的刷杆座上,相互之间必须绝缘。刷杆座装在端盖或轴承内盖上,圆周位置可以调整,调好以后加以固定。

转子
(1)电枢铁心
电枢铁心是主磁路的主要部分,同时用以嵌放电枢绕组。

直流电机(图2)

一般电枢铁心采用由0.5mm厚的硅钢片冲制而成的冲片叠压而成,以降低电机运行时电枢铁心中产生的涡流损耗和磁滞损耗。叠成的铁心固定在转轴或转子支架上。铁心的外圆开有电枢槽,槽内嵌放电枢绕组。

(2)电枢绕组
电枢绕组的作用是产生电磁转矩和感应电动势,是直流电机进行能量变换的关键部件,所以叫电枢。它是由许多线圈(以下称元件)按一定规律连接而成,线圈采用高强度漆包线或玻璃丝包扁铜线绕成,不同线圈的线圈边分上下两层嵌放在电枢槽中,线圈与铁心之间以及上、下两层线圈边之间都必须妥善绝缘。为防止离心力将线圈边甩出槽外,槽口用槽楔固定。线圈伸出槽外的端接部分用热固性无纬玻璃带进行绑扎。
(3)换向器
在直流电动机中,换向器配以电刷,能将外加直流电源转换为电枢线圈中的交变电流,

直流电机(图3)

使电磁转矩的方向恒定不变;在直流发电机中,换向器配以电刷,能将电枢线圈中感应产生的交变电动势转换为正、负电刷上引出的直流电动势。换向器是由许多换向片组成的圆柱体,换向片之间用云母片绝缘。

(4)转轴
转轴起转子旋转的支撑作用,需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和刚度,一般用圆钢加工而成。

主要分类

直流发电机
直流发电机是把机械能转化为直流电能的机器。它主要作为直流电动机、电解、

直流电机(图6)

电镀、电冶炼、充电及交流发电机的励磁电源等所需的直流电机。虽然在需要直流电的地方,也用电力整流元件,把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但从某些工作性能方面来看,交流整流电源还不能完全取代直流发电机。

直流电动机
将直流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转动装置。电动机定子提供磁场,直流电源向转子的绕组提供电流,换向器使转子电流与磁场产生的转矩保持方向不变。根据是否是否配置有常用的电刷-换向器可以将直流电动机分为两类,包括有刷直流电动机和无刷直流电动机。
无刷直流电机是近几年来随着微处理器技术的发展和高开关频率、

直流电机(图7)

低功耗新型电力电子器件的应用,以及控制方法的优化和低成本、高磁能级的永磁材料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直流电动机。

无刷直流电机既保持了传统直流电机良好的调速性能又具有无滑动接触和换向火花、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及噪声低等优点,因而在航空航天、数控机床、机器人、电动汽车、计算机外围设备和家用电器等方面都获得了广泛应用。
按照供电方式的不同,无刷直流电机又可以分为两类:方波无刷直流电动机,其反电势波形和供电电流波形都是矩形波,又称为矩形波永磁同步电动机;正弦波无刷直流电动机,其反电势波形和供电电流波形均为正弦波。

励磁方式
励磁方式是指旋转电机中产生磁场的方式,直流电机的励磁方式分为四种:

他励直流电机
励磁绕组与电枢绕组无联接关系,而由其他直流电源对励磁绕组供电的直流电机称为他励直流电机,永磁直流电机也可看作他励或自激直流电机,一般直接称作励磁方式为永磁。

并励直流电机
并励直流电机的励磁绕组与电枢绕组相并联,作为并励发电机来说,是电机本身发出来的端电压为励磁绕组供电;作为并励电动机来说,励磁绕组与电枢共用同一电源,从性能上讲与他励直流电动机相同。

串励直流电机
串励直流电机的励磁绕组与电枢绕组串联后,再接于直流电源。这种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就是电枢电流

复励直流电机
复励直流电机有并励和串励两个励磁绕组。若串励绕组产生的磁通势与并励绕组产生的磁通势方向相同称为积复励。若两个磁通势方向相反,则称为差复励。
不同励磁方式的直流电机有着不同的特性。一般情况直流电动机的主要励磁方式是并励式、串励式和复励式,直流发电机的主要励磁方式是他励式、并励式和复励式。[2]

型号命名
国产电机型号一般采用大写的英文的汉语拼音字母的阿拉伯数字表示,

直流电机(图4)

其格式为:第一部分用大写的拼音字母表示产品代号,第二部分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设计序号,第三部分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机座代号,第四部分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电枢铁心长度代号。

工作原理
直流电机里边固定有环状永磁体,电流通过转子上的线圈产生安培力,当转子上的线圈与磁场平行时,再继续转受到的磁场方向将改变,因此此时转子末端的电刷跟转换片交替接触,从而线圈上的电流方向也改变,产生的洛伦兹力方向不变,所以电机能保持一个方向转动。
直流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就是把电枢线圈中感应的交变电动势,

直流电机(图5)

靠换向器配合电刷的换向作用,使之从电刷端引出时变为直流电动势的原理。

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按右手定则确定(磁感线指向手心,大拇指指向导体运动方向,其他四指的指向就是导体中感应电动势的方向)。
导体受力的方向用左手定则确定。这一对电磁力形成了作用于电枢一个力矩,这个力矩在旋转电机里称为电磁转矩,转矩的方向是逆时针方向,企图使电枢逆时针方向转动。如果此电磁转矩能够克服电枢上的阻转矩(例如由摩擦引起的阻转矩以及其它负载转矩),电枢就能按逆时针方向旋转起来。

控制原理
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原理,要让电机转动起来,首先控制部就必须根据hall-sensor感应到的电机转子所在位置,然后依照定子绕线决定开启(或关闭)换流器(inverter)中功率晶体管的顺序,inverter中之AH、BH、CH(这些称为上臂功率晶体管)及AL、BL、CL(这些称为下臂功率晶体管),使电流依序流经电机线圈产生顺向(或逆向)旋转磁场,并与转子的磁铁相互作用,如此就能使电机顺时/逆时转动。当电机转子转动到hall-sensor感应出另一组信号的位置时,控制部又再开启下一组功率晶体管,如此循环电机就可以依同一方向继续转动直到控制部决定要电机转子停止则关闭功率晶体管(或只开下臂功率晶体管);要电机转子反向则功率晶体管开启顺序相反。
  误差自然就要补

网友A:
有空再细看吧  加个分先

网友B:
电动车也搞啊,辛苦了,学习了

网友C:
你这个是有电刷型的直流电动机吧,这样的线路应该比较简单。

网友D:
最近 在研究电动车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空再细看吧  加个分先

谢谢了,原理很简单但是很实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 在研究电动车了啊

没别的啊,就有电动车可以修修,因为坏了。没什么发的就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有电刷型的直流电动机吧,这样的线路应该比较简单。

有电刷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也搞啊,辛苦了,学习了

电动三轮车挺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别的啊,就有电动车可以修修,因为坏了。没什么发的就分享了

真是厉害了 学习了

网友:
这文章是按照软文的路子写的。

网友:
新到啊的直流接触器好的发现下面2个端子,测量有500阻值,如果没有阻值说明直流接触器为坏,直流接触器安装在控制箱内,外面2端电压为60v.里面2个端子的电压为5V应该为控制电压

网友:
电动三轮车已经修复成功

网友:
很好的帖子没人回复

网友:
现在论坛改为普通用户准确,赶上去网吧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