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老板 g31主板开机死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7-02-25):
今天维修一台老电脑,送来时客户就说好死机找了好多家修了,到他们那还没事,让客户把机子留下慢慢试,有时一开机刚到桌面就死机,有时能看十几分钟的电影就死机,鼠标键盘都不能动,机子画面有。鲁大师测电脑温度正常,硬盘无坏道。更换内存故障依旧,全盘格式化重新装系统还是不行。检查主板无明显发热元件,但发现此板集成网卡坏了,被吹下来了,插一下块独立网卡,请测试不插独立网卡就不死机,插上网卡一找开网页就死机,换 usb网卡连一下就断网,本地连接就收不到数据了,怀疑可能南桥挂了,换了个新南桥,竟然还是不行,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要说,这么老的板还修它干什么,可我就想把这个问题找出来,bios里面集成网卡禁用了,主板上焊盘也清理干净了,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BIOS刷过吗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看看有没有通病

网友:
换个PCI-E接口的独立网卡,看看是不是还这样。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以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了南桥,如果故障没有变化的话,就奇怪了。

网友:
实在要修就换个网卡芯片吧。

网友:
硬盘可能有比较多的坏道,换硬盘试试

网友:
什么系统,先刷bios,排除下

网友:
查一下网卡供电滤波电容是不是好的

网友:
如果是AMD 940平台,建议更换CPU,不见得到是网卡问题。CPU散热不行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看看是不是CPU针脚问题

网友:
可能是南桥周围电容电阻的问题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