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开机有声音 屏幕灰屏 求助

楼主(2017-02-25):
屏幕换过了 是不是bios问题
板载cpu集成显卡的
cpu
显卡

网友:
屏线换过吗,外接显示屏试过吗

网友:
你这是刷帖啊。。。。。

网友:
怀疑bios 可以刷一下试试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网友:
有可能是EC引起的

网友:
查下排线和屏接口电路吧

网友:
BIOS 坏了 要不就是CPU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 不是吗

网友:
直接把SSD那些全部拆了 就知道啦 只要确定问题来自于版 就知道方向 啦

网友:
是不是也是SSD盘边电容的问题

网友:
外接好的吗

网友:
加焊CPU试试

网友:
哪年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