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上电保护的维修

楼主(2017-02-25):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网吧的主板,拿来一看是V星PH67S-C43,版本号B3,客户说是一开机风扇就转一下,不转了。再开就不通电。明显是上电保护了。心想又捡到一条死鱼。。。。        先用万用表量12V四针,果然短路。再量CPU供电的几个MOS管,确定了一个上管击穿,导致整个CPU供电短路。风枪在料板上找了个好的管子换上,焊的真丑。。。。。
       换了上管后。再对地打值 不短了,心想可以收钱了。   安上CPU,内存,显卡。插上诊断卡,跑码,以为好了。但是,只跑到55,就关机重启,一直循环。郁闷。。。。。
        量各个供电都正常,上网找个BIOS,用老徐的602版本,不过要的分分可不少。心痛中。。。。。

希望看官给加点分,安慰一下偶的小心灵。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怎么就知道是CPU附近MOS的问题呢?

网友:
还好只是一个管子穿了  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加个分 鼓励下

网友:
换了mos管就稳定了嘛,跑55刷blos好了运气不不错,blos程序上一个分享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要多测试一下  做个系统  还有 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会连CPU一起挂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把主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要换把所有的MOS管全换。比较稳定。

网友:
管子焊美观点

网友:
击穿了一个场管是最好修的,有的是主芯片坏了,换上一个烧一个

网友:
遮捡便宜呀,就坏一个mos,遇到芯片挂的,cpu挂的也有

网友:
问下楼主,遇到跑55循环重启,怎么判断到BIOS问题呢?

网友:
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会连CPU一起挂

网友:
还好仅仅是CPU供电短路。至于BIOS,此板跑55不一定真是BIOS的问题,跑19卡住才是BIOS真有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多为cpu供电断路,最好是那一组MOS管一块全换,至于跑55刷bios好了,这个不多见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要换一起换,咱们要为客户负责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积灰了也容易烧场管。不过还是见意楼主一组一组的换,上管烧的瞬间12v会加到下管上,对下管造成的冲击很可能影响到它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
焊点圆润饱满,判断思路一针见血,6666

网友:
烧的不多,楼主捡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