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1不触发

楼主(2017-02-26):
联想CFT31不触发  上电0.02,有待机,排除电源适配器和开关,

网友:
全班扫描了下,供电 3V 5V 有,笔记本款主板,拆开CPU风扇,量到有短路,

网友:
拆掉CPU上的电容 就好了 ,

网友:
这是笔记本主板么

网友:
这是台式机主板上的吧。小机箱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通病

网友:
通病,修过几块了

网友:
三合一桥上的RTC电容对地短路,这已经是个通病。

网友:
这个是联想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楼主是拆的CPU那个电容了,给细说一下了,我正好手上也有一块这个板子了,

网友:
芯片上的电容吗?6666666 一般芯片上电容短路我想到的是芯片多半废了。。。。。没想到啊

网友:
AMD的二合一的,三合一的桥都这个通病

网友:
这种三合一的桥吧!!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注意看还以为是笔记本主板呢

网友:
这个是通病,送钱的机子啊!

网友:
这是个通病 CPU有一个电容短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