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声音异常?求解答!

楼主(2017-02-26):
戴尔笔记本换过硬盘装过系统后,刚开机有进入系统的声音,但打开任何程序都没有声音
驱动都装好了,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A:
开着酷狗也没有吗??有的按喇叭是没有 要开酷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着酷狗也没有吗??有的按喇叭是没有 要开酷狗

就刚开机有一下声音

网友:
测测声卡的条件,是不是有虚焊的

网友:
装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的问题多些吧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排除驱动问题       查下声卡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