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

楼主(2017-02-26):
不定时掉电,bios刷了也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
不定时应该有个规律,裸板也掉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进水的地方,

网友:
测下看那个电压先掉的

网友:
不定时掉电不就麻烦 用示波器对比看看

网友:
还是监测一下电压,应该有热稳定不良的元件的

网友:
却哪些电压?

网友:
这机器遇到 过显卡出问题掉电的,楼主可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