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180SWN

楼主(2017-02-26):
显示器不通电     5v  3.3v   1.8v 都正常  开关都有3.3v  检测到mcu第一脚有3.3v   6.7脚都有波形    心想是不是资料有问题    马上刷一个    马上亮机了     有图有资料有真相

网友:
拆下刷的还是在线刷?

网友A:
怎么偏色这么严重

网友:
偏色几乎都是线问题  我的测线都是偏色的  买新的  过段时间又偏色  天天拉来拉去

网友B:
现在的信号线好差的,我都是用旧显示器的信号线比新的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偏色这么严重

偏色只是信号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信号线好差的,我都是用旧显示器的信号线比新的还好

对啊    像我们维修的    天天拔来拔去的    要保持颜色一直正常的话    两三个月就要换一次线

网友:
新安江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bios芯片好像是坏了,找了个代换刷上,立马亮,多谢分享

网友(2017-04-06):
我的按开关指示灯不亮  刷个试一下

网友:
我自己测试过的

网友:
我自己那根线也是前几天出现了偏色的问题,后来把接口重新弄了一下,又好一些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正需要这个BIOS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