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黑胶的板载CPU,如果加焊温度多少不会爆珠,加焊过的回答下啊

楼主(2017-02-26):
0.5重启  这情况不是CPU这边的,就是BIOS了,有加焊过的兄弟,你们加焊温度是多少

网友:
bga不同型号 温度也不同

网友:
卓茂 T10   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呢

网友:
这机器要换CPU加焊没什么用

网友:
黑胶加焊肯定爆锡珠,试都不用试,热风枪吹一下就能判断故障是否在CPU

网友:
这种机器焊好了也用不住

网友:
每个BGA不一样,这个全凭经验

网友:
加焊到可以拿下

网友:
我还没有做过cpu

网友:
这个情况基本还本吧  修了也用不住。

网友:
哈这 问题 能描述清楚点吗

网友A:
我一般加焊温度280°,可以在芯片与主板中间妥妥的看到一个个油光锃亮的小锡珠

网友:
上部245,用测温线,测一下实际220度就行

网友:
这个不好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加焊温度280°,可以在芯片与主板中间妥妥的看到一个个油光锃亮的小锡珠

280? 我用BGA这么久,最多只焊到240,280太高了

网友:
来评论楼主的这篇贴子不是因为想看而评论 ,也不是因为楼主写的多好而评论,我也不会说楼主厉害了。修好了分享一下,谢谢楼主的BIOS图纸之类,或者我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或者厉害了学习一下或者分析的很详细  值得借鉴之类的话 ,要一分怎么这么多借口请原谅我的诚实

孤单的我、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这个就别修了,加焊过几个,有的亮有的不亮。亮的过几天也返修了,

网友:
灌了黑胶的CPU 还去干啊。。 要是我就选择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