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求优派VX2338SH显示器驱动板MUC程序

楼主(2017-02-26):
一台优派VX2338SH    Model   No :VS15794 显示器故障通电不显,按键板灯闪烁,怀疑程序问题,可论坛找遍了没有,特发此帖征集,麻烦各位帮忙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论坛上真没有这个,你要么悬赏,要么去淘宝花钱找找吧

网友:
看看淘宝有没有,实在不行就买个驱动板。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程序问题  是带不起负载  看看电压有没有在跳吧

网友:
换驱动板一试就知,现在驱动不贵,十几块钱,比买MCU划算。换了稳定。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机器已修复,原来是屏供电问题,有一组供电短路,驱动板BIOS重刷,原BIOS被我保存后,再刷回已不通电了,可能是我编程器不支持,所以就不上传了。

网友:
淘宝上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