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M-LX3 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7-02-26):
如图

34PIN 36PIN触发开关有跳变,37PIN一直5V不拉低,不当好搞哦。论坛有说37PIN直接飞线绿线可以搞定,但绿5V连线正常,想想飞线意义不大。又顺便测了一下45PIN,电压才0。6V,严重偏离正常值,如图
果断换掉OR27,45PIN 正常了3.0V。接下来就是正常触发了。
谢谢论坛给我表白的机会。

网友:
OR27是RSMRST的上拉电阻。

网友:
    直接找到病根

网友:
RSMRST信号不正常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A:
楼主点位图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点位图分享一下

论坛有,找找看

网友:
这里信号电压正常电压值应该是3.3伏

网友:
这里电阻阻值变大应该是通病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谢谢你们捧场了

网友B:
一般都是先测量RSMRST才到触发动作的,思路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先测量RSMRST才到触发动作的,思路还不错

不触发的5十3维修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的5十3维修流程

新手求问5+3流程详细

网友:
Vccrtc  32.768   vccrst   pwrbtn   slpS3  pson其中还有3VSB  rsmrst

网友:
写错了  是rtcrst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

网友:
楼主怎么不分享一个点位图?

网友:
飘过进来脑补一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板号6050A2516401-A03

主角小子 -6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板号6050A2516401-A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