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Y485bios 刷了这么多都不行。可怕

楼主(2017-02-26):
看图,可怕,下了这么多BIOS都没有解决,要么刷了就是开机慢,需要等20秒左右,还有的就是刷了,认不到硬盘,修改BIOS成Legacy Support 模式 ,重启电流直接卡在1.92不动,真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此机器版号:LA-8641p   rev:1.0   AMD机器 cpu是A8-4500m  独显显卡:216-0833132,    8显存的。    此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是3V短 ,南桥的问题,南桥型号:218-0755097 ,南桥换了可以亮机了, 但是就是进不到系统,刷的BIOS要么就是开机慢,要么就是不能修改,  求哪位大兄弟发个给力的BIOS来。

补充:机器好了,在T宝买的bios  已解决!             附带BIOS: 联想Y485 A8独显版号LA-8641P rev

网友:
在线等啊!急啊!那位大兄弟上传个给力的BIOS

网友A:
这个貌似可以排除BIOS了吧,X宝

网友:
上网上去买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B:
有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了吧

网友C:
66666,我上次看到有个兄弟发了个帖子说自己刷了50个BIOS没好,去淘宝买了一个刷好了

网友D:
开机慢的进系统后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E:
这个是什么情况,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可以排除BIOS了吧,X宝

大兄弟,你觉得是啥子问题呢。给点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什么情况,是不是BIOS的问题

兄弟给点思路,咋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开机慢的进系统后能正常使用吗?

进不到系统。只要改了模式重启就不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66,我上次看到有个兄弟发了个帖子说自己刷了50个BIOS没好,去淘宝买了一个刷好了

呜呜,那意思我去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了吧

有思路,给小弟说下撒

网友:
可惜差不一样 嘿嘿

网友:
cpu三代以后的板子都要分离合成的BIOS才行!想要可以用的BIOS可以自己学习分离合成,也可以在淘宝上买个

网友:
合成一个BIOS试试看

网友:
不行的话你把机器原BIOS发给我   我帮你合成一个

网友:
一分一块钱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不到系统。只要改了模式重启就不亮机了。

那估计就不是BIOS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