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换灯管后,透光怎么办

楼主(2017-02-26):
一老笔记本屏换灯管后,透光怎么办

网友:
没有换好呀

网友A:
没换好应该是  现在很少给换灯管了  一般就改led省事了

网友:
换灯管 操作不好 造成的 漏光

可以重新安装 或者找个碎屏直接换下液晶

网友:
那就从新在安装下 了

网友:
拍个图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换好应该是  现在很少给换灯管了  一般就改led省事了

没改过LED,不知怎么改

网友B:
细心活不小心 就透光了

网友:
有灯管的,都是老得不能再老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心活不小心 就透光了

一个不小心,屏就报废了

网友:
酬和着用 不然就换屏

网友:
漏光很严重吗?耐心的重来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