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00164-a 不出pm_slp_sus_l

楼主(2017-02-26):
820-00164-a 不出pm_slp_sus_l,主板我是一手拆开,很干净,无进水之类,

按黄老师的时序,前面条件都已满足,就是不出pm_slp_sus_l,

  请指教 !!!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要干桥啦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估计桥脱焊吧

网友:
丢烤箱后pm_slp_sus_l有了,桥待机部分应该是全部正常了,触发后电流从0.0237到0.0245左右,

PM_SLP_S5_L,PM_SLP_S4_L,PM_SLP_S3_L,不出!!!

网友:
最新进展,不插小板数据排线可以触发亮机了,等我再找个小板来试试是不是小板问题?

但我拆机时就断开小板排线试过,不触发,维修过程中也断开排线试过,也是不触发,但那时是pm_slp_sus_l不出!

网友A:
时序在哪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在哪里谢谢

搜黄鑫船

网友:
遇到类似问题,学习了!

网友:
南桥坏了,不见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