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主板通电不显

楼主(2017-02-26):
          七彩虹G31故障现象,上电自动触发无显,先手感,发现IT8721F-S烫手,换后亮机,装回机箱开关几次后,又自动上电无显,再换IO亮机,看了下电源牌子"动力霸王",确实很霸王,  应该就它了,换后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A:
配上图更好,另外电源烧IO的确实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上图更好,另外电源烧IO的确实不多见。

动力霸王电源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维修 过程

网友:
动力霸王电源没遇到过这个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上图更好,另外电源烧IO的确实不多见。

5VSB待机电压高,不光烧IO,桥也有坏的。

网友C:
我以前碰到过一个电源问题:电脑正常使用,就是硬盘时不时呜呜响,貌似要挂掉的样子,换了电源就OK了,不知道是不是SATA供电不足。

网友:
很多电源骚Io的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碰到过一个电源问题:电脑正常使用,就是硬盘时不时呜呜响,貌似要挂掉的样子,换了电源就OK了,不知 ...

这个应该是电源波纹不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电源波纹不稳吧

请教电源波纹还有得修不?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电源波纹不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电源波纹还有得修不?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电源波纹不稳?

电源用料太差 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用料太差 无解

呵呵~~单位采购部买的杂牌电源,确实无解。
谢谢解答!

网友:
现在的电源,名字一个比一个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SB待机电压高,不光烧IO,桥也有坏的。

确实,5VSB待机过高,引起的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碰到过一个电源问题:电脑正常使用,就是硬盘时不时呜呜响,貌似要挂掉的样子,换了电源就OK了,不知 ...

跟我前几天一样 吓得我硬盘都不敢换了   后来直接换电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