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76 i3-2310工控机机能开机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7-02-26):
上图是配置,此电脑24小时开机,有天忽然就关机了。在开机就没有显示,此机只有HDMI接口,LVDS接口没有焊接无法测试。因安装了远程管理软件,所以远程可以正常登陆到系统。
没有图纸,所以没有思路了,请大神帮忙

网友A:
大小写亮吗,换个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写亮吗,换个平试试

远程登录一切正常,只是前面和后面的HDMI接口,都没有信号。没有屏幕

网友B:
这玩意 是cpu集成显卡的,不会是cpu不行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 是cpu集成显卡的,不会是cpu不行了吧

不能排除,但是我远程登录,玩游戏,鲁大师测分就是正常的。就是前后的HDMI接口没信号。

网友:
跑线吧,按照芯片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排除,但是我远程登录,玩游戏,鲁大师测分就是正常的。就是前后的HDMI接口没信号。

那把cpu拿到别的机器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