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独显蓝屏

楼主(2017-02-26):
联想g480 双显卡机器,玩游戏蓝屏,好像是自动切换独立显卡才蓝屏的,在设备管理器中禁用集显就蓝屏了,驱动跟系统都弄过,不行,有木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显卡大贵贵的

网友:
显卡坏了有什么办法

网友:
只能换了,应该是AMD的显卡吧

网友:
玩游戏才蓝屏 多半是显卡吧 你可以先装 个系统

网友:
那会不会是独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