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2-26):
开机有时几秒,有时几十秒。不定时掉电。拆机发现显卡的两个螺丝柱跟主板脱开了,请问怎么固定那两个螺丝柱?风枪、烙铁?在线等

网友:
烙铁焊上去

网友A:
谢谢,焊下边还是上边?还是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焊下边还是上边?还是一块

下面啊,把螺柱还焊到那啊

网友:
不好修呀, 兄弟 不定时

网友:
我是直接在那孔上面加锡,直接用风枪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