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2-26):
ACER E1-471G进系统掉电  不进系统不会掉电。  进PE乜会。南桥搞过 。网卡拆过。U内存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以前遇过一台SONY的,也是很楼主一样,最后放弃了,换过很多滤波电容也不行

网友:
这个不好搞呀

网友:
进pe也掉不好查

网友:
看下CPU下面是否有达
电容

网友:
有时候半小时掉电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会不会是BIOS问题?

网友:
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