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2开机红屏然后自动重启又红屏,反复这样

楼主(2017-02-26):
刷机能刷过,但是没用。排线也重扣了,还是那样,什么情况

网友A:
换屏和屏显试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和屏显试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关键是开不了机都嘛,按开机键屏亮了两秒就红屏,然后就自动重启,不停反复

网友:
问题大了说不定是硬盘或cpu

网友:
CPU虚了,CPU出问题也会导致这样。

网友:
我记得USB管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一般是cpu虚焊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撬过硬盘没

网友:
总线出问题了

网友B:
先断开外部排线接口,只留显示屏接口,看下还会不会红屏,如果依然会,考虑查主板I2C类总线

网友C:
好象是那种板机是吧?第一先排除硬盘故障有可能是扩容过的板子,另外用9.3.5的版本刷机试试。见过这种淘宝的翻新货好机刷新版本后就红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象是那种板机是吧?第一先排除硬盘故障有可能是扩容过的板子,另外用9.3.5的版本刷机试试。见过这种淘宝 ...

请问一下还可以刷写9.3.5的固件吗?

网友:
没有动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断开外部排线接口,只留显示屏接口,看下还会不会红屏,如果依然会,考虑查主板I2C类总线

说的对  我遇到过 IPAD4  拔掉开机线 就正常了   排线上带个小板子  插上 开机等很久红屏 拔掉就OK

网友:
先单板开机试试,不行查总线电压阻值,全部正常才考虑cpu

网友(2017-03-31):
I2C总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