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1A55-M LX3不跑马,没主供电

楼主(2017-02-26):
ASUS F1A55-M LX3不跑马,没主供电,内存供电芯片也没有开启电压EN,换了RT8120后好了。。。。。还有一片同样型号,,,半个小时内就会把CPU烧了。。电压正常,,,已经烧了我3个CPU,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烧这么多CPU肯定是供电不良了,供电芯片或场管吧

网友:
也可以试试换换电源?

网友:
烧CPU的现在H61  12V短路 比较常见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上管短路引起的

网友:
用假负载测试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