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开机电流90MA

楼主(2017-02-26):
5S开机电流90MA,通过itunes刷机报错40,出现白苹果进度条,进度条未动。插数据线爱思刷机提示无效序列号。

网友:
对了。插数据线,是自动进入DF模式的,但无显示也无背光。刷机后就报40,

网友:
硬盘的问题.换个硬盘

网友:
先拆下硬盘重装试下吧,顺便 打下焊盘阻值

网友:
硬盘工作条件先查一下,再拆硬盘写下底层,顺便测下硬盘阻值

网友A:
报错40的话一般是硬盘问题,先测量硬盘的供电等数据吧

网友:
40按经验一般都是硬盘的事情,先看看硬盘供电是否正常吧。

网友:
基本这种故障:先测量硬盘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后,取下硬盘--打硬盘到CPU的二极体值,--二极体值不正常则搞CPU,---二极体值正常--则考虑硬盘更换

网友:
换硬盘试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错40的话一般是硬盘问题,先测量硬盘的供电等数据吧

好的,谢谢大家,硬盘底脚阻值图可有?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这个故障的 测了阻值 1.8供电阻值偏低 实际供电电压2.3V 偏高了,没找到还有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