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 板号:LA-8642P REV:1.0维修

楼主(2017-02-26):
接到此机,拆掉电池,接恒流源,待机0.025A,按开关不亮机,拆机,按开关,跑到0.7几A,测各大电感电压,

发现除了PL601只有0.2V外,其它电感电压好像都正常,打开图纸, 是一个1.2V电压,测量7脚V5IN有5V,3脚开

启3.3V,10脚VBST有4.95V,条件正常;断电测其阻值,33欧,以为后级可能有短路,断开PJ602,测阻值,后级33

欧,前级1300多欧;通电,发现前级一点电压也没有了,后级还有0.2V(怀疑了一下后级有短路,但想想前级没

有问题应该出电压的),手上没找到TPS51212,看论坛有坛友说:TPS51212可以用TPS51218(PIZI)代换,于是

找了51218代换,换好后通电发现还是一样,在把后级接上也一样,于是想起师傅给我看的(【迅维】18期视频),

里面有月饼讲的是一个3V/5V断线,导致不出3V/5V的,这个芯片脚位少,我一个个量吧,看图纸PU601的10脚

后面的PC606(自举升压电容)的2脚与8脚相通,在测PC606与PL601不通,测电容2脚阻值500多,,就是这里断

线了,把线连好 ,通电,跑到1.0几A;1.2V正常产生,无线网口22脚3.3V正常,刷个BIOS吧,刷了BIOS后,接屏跑

到了1.5几A,亮机.后面感谢坛友a328924826的"Y485的该有了都有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示波器测上管g级有没有24v电压,没有直接查升压,一查就查出来了

网友:
仁宝 容易断线

网友:
断线,不出电压,以后还真要量量

网友A:
进水的机器吗,我也有一台也是这个芯片不出电压在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吗,我也有一台也是这个芯片不出电压在等芯片

  没有进水.

网友:
Y485问题多多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