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 进水 现代上网本

楼主(2017-02-26):
故障:不触发板号:NP04 VER:30

下面是进水的位置

网友:
清理进水位置,用万用表量了阻值,未发现短路现象,通电发现出了3、5V,但是不触发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看见上网本我就头大 没图纸呀,呵呵

网友:
没有图纸,本想放弃,不甘心,如果这个都不能搞定,如何能够在1年之内自学成为大师呢,这道坎必须跨过去,于是找EC的PDF,测量发现ACIN#为低电平,断电打阻值不断路,于是拉了个3.3V过去,发现一触发就直接掉电,3、5V关闭输出了,拔掉电源重插恢复原来模样,难道是EC坏了?待机时又打了一下BIOS,有波形,也就是说该EC一直在读取BIOS,其实就是EC的程序,这是正常的,由此感觉问题不出在EC这边,反复思考没头绪,由看了一下进水腐蚀的地方,感觉有个电阻腐蚀的比较严重,先换了再说,由于不知道阻值是多少,因为该电阻是在开关排线旁边,一边又是19V,所以选择了一个1K的电阻。

换掉的电阻

网友:
接上开关,可以触发了,但是电流上到0.31左右不动,量了一下CPU供电,发现已经出来了,拔掉内存,擦了下金手指,故障依旧

网友:
换了一根内存条,发现电流跑到0.36,有微跳变,立马接上VGA,亮机了,呵呵,虽然全程修了3个多小时,没有妄动任何EC、桥,愈发觉得,做维修,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磨刀真的不误砍柴工,否则只会越走越远啊,耐下心来不放弃,其实不难——————一个小白的领悟。

附上BIOS

现代 上网本.rar

网友:
上网本 挺少的   我们这里很难得看见

网友:
修好了这个本子,立马感觉又提升了许多,知道了这个本子的开关处电压竟然有19V,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就是我之前修的那个电阻过来的19V,还有,这个本子的ACIN#是触发后才有的,我本子修的少,才20多台,没见过什么世面,不过修过这个本子我以后心里就会有数了,遇到开关19V的也不会惊讶了,这个本子的亮机电流是0.35,不要一棒子打死电流0.4就是缺电压。总结一句话,维修路上,胆大心细,1年之内,必成大师。今后本子更新换代越来越快,再也不是靠经验吃通病的时代,年轻人不要急躁,追上那些老鸟只是分分钟的事,而且心要大,不要做一辈子维修,技术可以了就跳槽找高薪,积累2、3年本钱后就出去单干,不过要考虑到时代、市场,还要结合互联网的思维,思考自己新的商业模式,照搬以前的开店思想只会做不下去,不说了,这个月底我也要跳槽去昆山给新的老板效力了。还得多谢老板能看上我这几个月经验的小白。

网友:
好了啊,编辑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有个空当期

网友:
现在这些上网本不好修,啥都找不到

网友:
进水的修越早越好

网友:
上网本就是资料没有,

网友:
这本子没有图纸 修起来很麻烦
加分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才修了二十多台机都能搞定杂牌机了

网友:
支持一个,努力

网友:
洗洗洗 刷刷刷   补补补进水就这样

网友:
这个发贴方式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