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02CA 进水机器 维修一例.

楼主(2017-02-26):
接手一台华硕X502机器,客户描述,键盘右侧上半部分进水,按开关无反应,无法开机。
拆机,发现进水部分在CPU风扇部分,以及背面的声卡周围,放大镜仔细观察之后清洗干净,上电试机,待机0.01,按开关没有反应,测开关电压为0,测主板各电感电压,测得有5V待机电压,但是旁边的3V没有,测对地阻值正常,此前在论坛上看到过这机器待机有5V无3V刷BIOS好的,于是果断刷BIOS,刷好之后上电,自动触发,上电到0.6,这种低电压的机器,应该能够亮机了,装屏果然亮机。
简单的安装一下,再次试机,发现还是不能触发,测开关电压还是0,但是去掉COMS电池就能够自动触发,而且进系统都正常。
论坛上下载一份点位图,查PWR_SW#去处,第一个就是C5901的电容,正好在开关的背面,之前进水的位置,测C5901的一端有3.3V的电压,用镊子短接电容两端,机器正常触发,直接飞线到开关脚,故障修复。

附上正常的BIOS和点位图(内含打开软件,XP下使用正常,WIN7好像不行)

网友:
附上正常的BIOS和点位图(内含打开软件,XP下使用正常,WIN7好像不行)

X502CA_MB_2.1 点位图.rar

ASUS_X502C板号 X402CA 2.1集显.rar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案例。还有资料。解决了我的难题

网友:
要是之前没看过论坛,是不是就认为先有5V没有3V是正常的啦,多看论坛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小问题被楼主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