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17-02-26):
电脑通电开机发现显示器黑屏无信号,CPU风扇转,只能按住开关强行关机,等个10来秒,再开机电脑非常正常。如果重启电脑就黑屏,也就是说非得按住开关强行关机一次才能正常开机,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你这故障还真是奇怪。。没碰到过。。CMOS电池有没有电了??

网友:
有没有上诊断卡   看看卡什么代码?

网友:
修好了吗?手里也有一快这样的主板

网友:
在有问题的时候一步一步的测吧

网友:
先拿橡皮擦内存条、显卡金手指。
小白都是这么修电脑滴,而且据说能解决70%的问题。

网友:
是技嘉H61吗  可以刷个BIOS

网友:
先软后硬  先刷bios  除尘清洗

网友:
奇怪故障,先清COMS,再刷BIOS,再查下RTC电路试下了。

网友A:
是不是第一次开机就开不起 要强制关机或者拔掉电源线再开才能开启?
是这样的话  换内存 跟主板电池换掉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还是电池

网友:
能提供一下是什么主板吗?

网友:
硬件兼容性不好,排除法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第一次开机就开不起 要强制关机或者拔掉电源线再开才能开启?
是这样的话  换内存 跟主板电池换掉

你试过

网友:
这个要在开不开机的情况下 检查下问题所在··· 初步判断C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什么主板

网友:
查查CMOS电路吧

网友A:
没试过我怎么会说这话啊  笨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我怎么会说这话啊  笨蛋

我不是笨蛋

网友A:
你不是笨蛋那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笨蛋那是什么啊
人啊

网友:
先除尘,清洗,清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