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老机器RV411 能开机,进系统就卡死,进PE也是

楼主(2017-02-26):
大电容换过了,电压都正常,求方向

网友:
U,内存,硬盘,桥。

网友A:
如果是进到系统界面死机卡住 换CPU供电上下管 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刷bios 拆外设 换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进到系统界面死机卡住 换CPU供电上下管 这机器的通病

谢谢,换过可以了,目前测试结果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进到系统界面死机卡住 换CPU供电上下管 这机器的通病

高手啊,秒杀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到了,今天还修到了。

网友(2021-04-03):
引用 网友B:
谢谢,换过可以了,目前测试结果良好

这个修下要多少钱啊